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
双槽型光耦测电机速度和转向,光耦间距怎么布置呀?

楼主:
请教一下,我现在控制直流电机,用双槽型光耦测电机转速和转向,相位角应该设置在90°这样,我的码盘是53线的,这个双槽型光耦间距怎么处理?
谢谢!!!

网友A(2016-01-25):
相位角应该设置在90°这样.....   你自己都说了是~~~相差90度的安装方式了,

54线把, 想差45度,这样把是整的8格, 53度除不整

于同心圆上相距离 22.5度就得到了下边的波型,就可以分辨出 正反转了,

红色柱子表示。。。。。光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位角应该设置在90°这样.....   你自己都说了是~~~相差90度的安装方式了,

54线把, 想差45度,这样把 ...

       谢谢你的超级形象的指导 !         1. 根据你的理解,也就是说如果码盘有 A 格线,那么我们每个栅(洞)都占有 θ = 360 ÷ 2A 的角度了。两个槽型光耦之间的对应的角度也要是θ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精准的了吧。比如你举得例子里面来算,就是 θ = 360 ÷ 16 = 22.5°。

       2. 有53这个规格(θ = 360 ÷ 106  ≈(3.396)° 从工艺上来看应改算角度比较小的吧??)。被你一说我也很奇怪,54(θ = 360 ÷ 108 = (10/3)° 也挺小的)其实也不可以整除的:'(,或者一个刚好小数。所以应该有这种情况吧?两个槽型光耦之间对应的角度可以是奇数倍θ,就是中间可以空出成对的栅和洞,你觉得呢?? 下面是我从某宝上面截的规格,不过上面买的是不锈钢码盘。

       3. 一般像这种通过码盘和槽型光耦检测转速转向的时候,有没有一些硬性要求对提高精度上面有帮助的??比如说根据码盘线数的选择,槽型光耦放置,检测频率啥的?
       4. 分享一下我手头上面的码盘。红圈的是槽型光耦

网友A:
不标准的整数, 程序计算起来要补偿,,,,要作好来非常麻烦

网友A:
转一圈 产生的 脉冲数据就是  线数

除不尽的角度采用,有效位取整的方法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标准的整数, 程序计算起来要补偿,,,,要作好来非常麻烦

好的,谢谢你。
大神可否看看我另一个帖子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92862-1-1.html,想请问一下mosfet选型 和PWM控制集成IC  一般怎么选呀??品牌稳定性啥,我用的太少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一圈 产生的 脉冲数据就是  线数

除不尽的角度采用,有效位取整的方法来实现  ...

谢谢,一般码盘线数的选择,根据电机转的大体快慢来选择吗??慢的选择线数多的,快的选择线数少的?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细节上面的讲究?大神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??

网友A:
谢谢,一般码盘线数的选择,根据电机转的大体快慢来选择吗??慢的选择线数多的,快的选择线数少的?

R、系统需要的分辨率~~~~~

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细节上面的讲究?大神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??

R 逆过来算, 从最终需要的速度、扭矩(本问题无视),一路算过来,就知道电机(编码器)需要怎么样的了,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1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