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一个低功耗采集交流电流的电路

楼主(2016-01-25):
想做一个采集器,要采集交流电流,发现没有较好的电路,求大神普及下

网友A:
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,互感器然后再用整流桥

网友B:
可以换专用的芯片来完成啊

网友B:
如果自己用AD进行采样的话,可能要用什么傅立叶或拉氏变换之类的

网友C:
可以用一个电能芯片来采集,电流、电压、有功、无功、功率因素全都有了

网友B:
有专用的芯片,ADI有就有,你可以去官网上找找

网友D:
ADI的AD8436不错,低功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ADI的AD8436不错,低功耗

这个我用过,不错

网友F:
采集交流信号的话,就需要先将设备的信号整体做抬升处理的。

网友G:
看你想要的精度了,可以参考下万用表的方法

网友H:
也可以用ADC进行,然后求均值

网友I:
这个肯定的先把交流信号的转换一下的才行

网友J:
这个应该比较好采集吧,用电阻分流呗

网友K:
这个我下去找一个整流电路的分享出来的吧

网友E:
这个应该有好多吧,网上先找下

网友L:
谢谢大家的发言

网友M:
直接交流采样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