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MS的意义

楼主(2016-01-25):
RMS的含义是什么呢?

网友A:
真有效值

网友B:
MS就是均方根值: RMS---root meam square,最原始的是针对正弦波推导出来的,但实际上对所有的波形都适用。

网友C:
电路上的计算基本过程是先平方再平均(积分)最后开方,其中开始时还有绝对值整流的过程

网友D:
RMS是从有效值的定义里推导出来的计算方法,因此,两者等效。电路实现时,是这种计算方法的迫近

网友E:
均方根值也称作为效值,它的计算方法是先平方、再平均、然后开方。比如幅度为100V而占空比为0.5的方波信号,如果按平均值计算,它的电压只有50V,而按均方根值计算则有70.71V

网友F:
举一个例子,有一组100伏的电池组,每次供电10分钟之后停10分钟,也就是说占空比为一半。如果这组电池带动的是10Ω电阻,供电的10分钟产生10A的电流和1000W的功率,停电时电流和功率为零。 那么在20分钟的一个周期内其平均功率为500W,这相当于70.71V的直流电向10Ω电阻供电所产生的功率。而50V直流电压向10Ω电阻供电只能产生的250W的功率。

网友G:
对于电机与变压器而言,只要均方根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,即使在一定时间内过载,也不会烧坏

网友G:
它是扬声器的功率处理能力(或称扬声器的额定功率)是一项重要技术参数,它代表扬声器承受长期连续安全工作的功率输入能力。 声音信号不是一种正弦波信号,而是一种随机的,这些随机信号可用三个能数来表示,有效值(RMS)又称均方根值,是以信号峰值等幅的正弦信号的一种测量结果,接近于平均值,基本上代表信号的发热能量。

网友H:
峰值(Peak)是信号达到的最大电平,对于正弦波来说,峰值电平大于有效值电平3dB,对于音乐信号来说,峰值电平超过有效值可达10-15dB在评定一种扬声器的位移能力时,峰值是重要的,峰值因子,用来说明峰值电平与有效值电平的比率,对于按AES2-1984的粉红色噪声源来说,峰值因子为6dB,即峰值电压是有效值电压的4倍

网友I:
就是有效值吧

网友J:
这个在有些行业用的非常多

网友K:
均方根(rms)指的是定义AC波的有效电压或电流的一种最普遍的数学方法。

网友K:
在一个阻抗由纯电阻组成的电路中,AC波的rms值通常称作有效值或DC等价值。比如,一个100V rms的AC源连接着一个电阻器,并且其电流产生50W热量,那么对于100V连接着这个电阻器的电源来说也将产生50W的热量。

网友L:
这个是针对信号处理的方法。

网友M:
这个基本知识的跟大家一块的了解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