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运放电路分析,大家帮帮忙

楼主(2016-01-25):
D:\捕获.JPG只有2个积分,敬上。
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运放作用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清晰一点的上传下可以不

网友B:
两端的运放,就是普通的减法放大器;
中间两级,左边是高通滤波,右边是低通,二者组成带通或者带阻滤波器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,你分析太好了正是我需要的。:handshake

网友C:
要大致知道器件的值,看看高通和低通的截止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