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看MCR100-8为什么不导通,谢谢

楼主(2016-01-2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大家帮忙看看MCR100-8为啥不导通

这是我做的一个变压器的开关,用来控制变压器是否工作,触发端用单片机,
也就是变压器即使不工作也存在着单片机功耗,现在就是可控硅不工作,可控硅
用MCR100-8,网上查了许多资料都不管用
,可控硅也换了很多了,就是不导通,请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控制结电压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