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串并联的要求和标准是什么 ?

楼主(2016-01-25):
请教:
锂电池串并联的要求和标准是什么 ?
百度上找了半天没找到;Google在天朝的门被关了,无法找。
因此发帖求助,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!
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改host可以开门,

网友B:
容量、端电压、放电曲线等参数尽可能相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容量、端电压、放电曲线等参数尽可能相同。

谢谢前辈的指点 !

都是新电池,同一个厂家的,同一规格的,因此,容量、放电曲线是相同的;端电压实际测试,保证在±50mV的范围内;对了,还有内阻,保证在±5mΩ范围内。

满足上述条件应该就可以了吧 ?还请前辈指点 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前辈的指点 !

都是新电池,同一个厂家的,同一规格的,因此,容量、放电曲线是相同的;端电压实际 ...

不是所有厂家的所有产品都适用你的说法,所以才有优质产品和垃圾产品的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所有厂家的所有产品都适用你的说法,所以才有优质产品和垃圾产品的区别。 ...

谢谢前辈的耐心指点!

学习了 !

网友C:
chunyang 基本说完了。我算是电池行业的,来补充一下

并联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不是比较高,原因:电池由于是并连 可以相互帮扶,选择一致性电池直接并联就可以。
串联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就高了,原因:串在一起 只要一节差 就拖了大家后腿。 选择一致性好的电池是第一点(电池组包前都会进行分选处理),第二点做好电池均衡管理也是很重要的(主动均衡 与被动均衡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hunyang 基本说完了。我算是电池行业的,来补充一下

并联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不是比较高,原因:电池由于 ...

大侠言之有理,学习了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