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用硬件的好还是模拟的好

楼主(2016-01-25):
用I2C总线读一个时钟,不知道用哪一种的好,给个建议

网友A:
读时钟的话,我觉得用模拟的就可以了

网友A:
如果要用于读高速的芯片,还是建议用硬件的

网友B:
硬件的好啊,配置的少,不用去管那个每一位

网友C:
要想学习I2C总线的话,建议用模拟的写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用于读高速的芯片,还是建议用硬件的

同意你的观点,确实这样

网友E:
还是硬件的好吧,不占CPU的工作

网友F:
硬件呀,要不然那么厂商还专门做硬件的I2C

网友G:
模拟好,模拟的更加的直观

网友H:
应该都可以吧,其实无所谓了,看应用场合

网友B:
当然是硬件的好了,简单好用

网友I:
硬件的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