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系列相机驱动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求助一下高手:STM32F4系列芯片,比如STM32F407利用Chrom-ART Accelerator外设处理200W像素CMOS摄像头一帧图像要多少时间?处理一帧1027*768又需要多少时间?谢谢

网友A:
这个,要看你怎么处理了,是简单的读取还是怎么做?

楼主:
读取要花多少时间?然后找一个特定的图像(红色正方形)多少时间?

网友B:
搭建一个板子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读取时候启动定时器,然后读取完成,读计时器的数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