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数字块UDB概述

楼主(2016-01-25):
UDB是由可编程逻辑PLD、结构逻辑(数据通道)和灵活的布线资源来提供在这些元件、I/O连接和其它外设之间的互联。比如最简单的功能是定时器、计数器、CRC生成器、PWM、死区生成器,通信功能包括UART、SPI、I2C。在可利用资源范围内,PLD块及其连接性,提供了全特性的通用可编程逻辑

楼主:
每个UDB中有两个小的PLD。这些块从布线阵列中提取输入,然后生成寄存的或者组合的积之和(SoP)逻辑,这些逻辑和寄存器用于实现状态机,控制数据
通道的操作,条件输入和驱动输出。

网友A:
数据通路块         数据通路包含动态的可配置的ALU,两个先进先出的队列FIFO,比较器和条件生成。

网友A:
状态和控制块        这些寄存器提供了一种方法,用于CPU固件和UDB操作交互和同步。控制寄存器驱动内部的布线,状态寄存器读内部的布线。

网友B:
这个模块我还用的少,要学习下了

网友B:
状态和控制块很重要

网友C:
PLD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,给布板带来了好处

网友D:
这个不错,好好看下,准备用下试试

网友A:
这个模块太灵活了

网友E:
学习了,我正在看这部分

网友F:
和FPGA一样灵活就好了

网友G:
这个对布板来说就是福音了,布出来的板子很漂亮

网友F:
布线通道       UDB的I/O通过可编程的开关阵列(用于连接一个UDB内的块和阵列中的其它UDB)被连接到布线通道。

网友F:
系统总线接口      每个UDB中的所有寄存器和RAM,被映射到系统地址空间,能被作为8和16位的数据访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