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IRFP460 关断时间过长,请教有何解决办法

楼主(2016-01-25):
Boost电路中,IRFP460驱动波形如图所示。其中驱动电路采用TLP350。CH1(黄色波形)是输出电压,CH2(蓝色波形)是驱动电压,CH4(绿色波形)是MOSFET ds两端电压。备注:未加RCD吸收电路。请教各位大侠有何办法可以加快关断和过程?

楼主:
请教 各位大侠 如何减少关断时间呢?加RCD吸收回路可行吗?RCD吸收回路如何设计呢?

网友A:
这些问题一般要附图才能帮你出主意(原理图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 各位大侠 如何减少关断时间呢?加RCD吸收回路可行吗?RCD吸收回路如何设计呢? ...

驱动电流不够啊

网友C:
放电回路电阻太大了吧,GS有没有并电容?

网友D:
加一个S8550的PNP的下拉三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