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转换连续的问题?

楼主(2016-01-25):
在运行程序的时候,改变外部电压内部采样值不会跟着改变,一直都是第一次采样的电压值,只有restart程序之后,采样值会改变,但是也只是开始的那一次采样,请问是什么原因?贴上AD模块的程序。
AdcRegs.ADCTRL1.bit.SEQ_CASC=1;
  AdcRegs.ADCTRL1.bit.ACQ_PS=1;
  AdcRegs.ADCTRL1.bit.CONT_RUN=1;
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CLKPS=0;
  AdcRegs.ADCTRL3.bit.SMODE_SEL=0;
  AdcRegs.ADCTRL1.bit.SEQ_OVRD=1;
  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0 = 0x0;
  AdcRegs.ADCMAXCONV.bit.MAX_CONV1 = 0x1;

  for(i=0;i<Size;i++)
   {
     SampleTable[i]=0;
   }
  AdcRegs.ADCTRL2.all=0x2000;
  for(i=0;i<Size;i++)
   {
     while(AdcRegs.ADCST.bit.INT_SEQ1==0){}
     AdcRegs.ADCST.bit.INT_SEQ1_CLR=1;
     SampleTable[i]=((AdcRegs.ADCRESULT0)>>4);
         AVE=(AVE+SampleTable[i])/2;

网友A:
采样值没有更新

网友B:
配置不合理    有没有设置连续采样啊

网友B:
好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  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

网友C:
AD只运行一次     中断只进入一次等现象
先看看外设的时钟情况
时钟如果使能并配置正常   接下来检测软件触发等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  相关外设的时钟没有使能

有设置连续采样,在初始化Adc模块的时候有使能时钟。但是还是不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只运行一次     中断只进入一次等现象
先看看外设的时钟情况
时钟如果使能并配置正常   接下来检测软 ...

外设时钟Adc25Mhz分频,使能Adc时钟,SEQ1启动转换触发为软件触发。。。

网友D:
用示波器查看一下,相关时钟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示波器查看一下,相关时钟是否正常

请问要看哪些时钟?

网友E:
用示波器看下外设的时钟

网友F:
这个需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的参数的,跟单次采样转换模式是有区别的。

网友G:
怎么个问题。

网友G:
转换出现中断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转换出现中断吗

是每次都能够完成一次完整的中断,没有连续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转换出现中断吗

AD每次都能够完成一次完整的转换,没有连续运行,只能转换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需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的参数的,跟单次采样转换模式是有区别的。

continue run 已经设置

网友H:
这个是单模采集的?还是?

网友I:
AD连续转换模式的,采用DMA的可以提高AD采集效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是单模采集的?还是?

只用了一个输入口,级联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AD连续转换模式的,采用DMA的可以提高AD采集效率的

应该不是效率问题,改变电压之后采样值不变

网友C:
还没解决吗

网友J:
连续采集模式跟单次采集模式都是需要好好区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