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关于STM32L052采样AD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用STM32L052采样AD,两个通道,其中一个通道要用过采样技术,通道的切换是在AD中断进行。请问是否每次都要校准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()?而每次AD中断中,参数设置的时候,是否都要关中断HAL_ADC_Stop_IT() ,参数设置完在开中断HAL_ADC_Start_IT()?

楼主:
/* ADC2 init function */
void MX_ADC2_Init(void)
{
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;
    /**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(Clock, Resolution,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)
    */
  hadc.Instance = ADC1;
  hadc.Init.OversamplingMode = DISABLE;
  hadc.Init.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1;
  hadc.Init.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12b;
  hadc.Init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7CYCLES_5;
  hadc.Init.ScanConvMode =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;
  hadc.Init.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hadc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hadc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hadc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_EDGE_NONE;
  hadc.Init.DMAContinuousRequests = DISABLE;
  hadc.Init.EOCSelection = EOC_SINGLE_CONV;
  hadc.Init.Overrun = OVR_DATA_PRESERVED;
  hadc.Init.LowPowerAutoWait = DISABLE;
  hadc.Init.LowPowerFrequencyMode = ENABLE;
  hadc.Init.LowPowerAutoPowerOff = DISABLE;
  HAL_ADC_Init(&hadc);
    /**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.
    */
  sConfig.Channel = ADC_CHANNEL_2;
  sConfig.Rank = ADC_RANK_CHANNEL_NUMBER;
  HAL_ADC_ConfigChannel(&hadc, &sConfig);
}
/* ADC7 init function */
void MX_ADC7_Init(void)
{
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;
    /**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(Clock, Resolution,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)
    */
  hadc.Instance = ADC1;
  hadc.Init.OversamplingMode = ENABLE;
  hadc.Init.Oversample.Ratio = ADC_OVERSAMPLING_RATIO_128;
  hadc.Init.Oversample.RightBitShift = ADC_RIGHTBITSHIFT_3;
  hadc.Init.Oversample.TriggeredMode = ADC_TRIGGEREDMODE_SINGLE_TRIGGER;
  hadc.Init.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1;
  hadc.Init.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12b;
  hadc.Init.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7CYCLES_5;
  hadc.Init.ScanConvMode =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;
  hadc.Init.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hadc.Init.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
  hadc.Init.Dis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hadc.Init.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_EDGE_NONE;
  hadc.Init.DMAContinuousRequests = DISABLE;
  hadc.Init.EOCSelection = EOC_SINGLE_CONV;
  hadc.Init.Overrun = OVR_DATA_PRESERVED;
  hadc.Init.LowPowerAutoWait = DISABLE;
  hadc.Init.LowPowerFrequencyMode = ENABLE;
  hadc.Init.LowPowerAutoPowerOff = DISABLE;
  HAL_ADC_Init(&hadc);
    /**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.
    */
  sConfig.Channel = ADC_CHANNEL_7;
  sConfig.Rank = ADC_RANK_CHANNEL_NUMBER;
  HAL_ADC_ConfigChannel(&hadc, &sConfig);
}

网友A:
//stm32内部AD采样程序。运行通过的请大家放心使用。
//有缺陷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本人才刚刚起步,还有劳各位大侠带一把呀!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0x_lib.h"
#include"stdio.h"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((u32)0x4001244C)
int AD_value;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
vu16 ADC_ConvertedValue;
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
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(void);

void SetupClock (void);

#define LED1ON GPIO_SetBits(GPIOF,GPIO_Pin_0)
#define LED1OFF GPIO_ResetBits(GPIOF,GPIO_Pin_0) //片选cs

#define LED2ON GPIO_SetBits(GPIOF,GPIO_Pin_1)
#define LED2OFF GPIO_ResetBits(GPIOF,GPIO_Pin_1)//复位rest
#define LED3ON GPIO_SetBits(GPIOF,GPIO_Pin_2)
#define LED3OFF GPIO_ResetBits(GPIOF,GPIO_Pin_2)//数据sdata
#define LED4ON GPIO_SetBits(GPIOF,GPIO_Pin_3)
#define LED4OFF GPIO_ResetBits(GPIOF,GPIO_Pin_3)//时钟sclk

unsigned char Ver='A'; //驱动版本,默认为A版本,一共4个版本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ii)//1ms延时函数
{

unsigned int i,x;
for (x=0;x<ii;x++)
{
for (i=0;i<100;i++);
}
}

void send(unsigned char value, unsigned char cd) //写8位数据
{
unsigned char i,dt;
LED1OFF;
LED4OFF;
if(cd == 0)
LED3OFF;
else
LED3ON;
LED4ON;

dt=value;
for(i=0;i<8;i++)
{
LED4OFF;
if(dt&0x80)
LED3ON;
else
LED3OFF;
dt=dt<<1;
LED4ON;
}
LED1ON;//cs=1;
}
void readdata() //读数据
{
unsigned char i,j;
unsigned char ch[6];
send(0x09, 0); // 读数据
LED1OFF;//cs=0;
LED4OFF;//sclk=0;
for (i=0;i<6;i++)
{
ch[i]=0;
for (j=0;j<8;j++)
{

LED4ON;//sclk=1;
if (!(GPIO_ReadOutputDataBit(GPIOF,GPIO_Pin_2)))//sdata==0)
{
ch[i]=ch[i]|(1<<(7-j));
}
LED4OFF;//sclk=0;
}
}

switch(ch[0])
{
case 255:
Ver='A';
break;
case 127:
Ver='B';
break;
case 0:
if(ch[1]+ch[2]+ch[3]==0)
{
Ver='D';
}else
{
Ver='C';
}
break;
}
LED1ON;//cs=1;
}

void LCD_Initialize() //LCD初始化
{
unsigned char i;
LED2ON;//rest=1;
LED1ON;//cs=1;
LED3OFF;//sdata=0;
LED4ON;//sclk=1;
LED2OFF;//rest=0;
delayms(50);
LED2ON;//rest=1;
delayms(50);

send(0x00, 0); // NOP
delayms(5);

send(0x01, 0); // LCD Software Reset
delayms(5);

send(0xC6, 0); // Initial Escape

send(0xB9, 0); // Refresh set
send(0x00, 1);

readdata(); //读出数据

send(0xB5, 0); // Gamma Curve Set
send(0x01, 1);

send(0xbd, 0); //common driver output select//很重要的
if(Ver=='D')
{
send(0x04, 1);
}else
{
send(0x00, 1);
}

send(0xBE, 0); // Power Control
send(0x03, 1);

send(0x11, 0); // Sleep out

send(0xBA, 0); // Power Control
send(0x7F, 1);
send(0x03, 1);

send(0x36, 0); // 扫描方式
if (Ver=='A')
{
send(0x00|0x08,1); //RGB
}
else
{
send(0x00,1); //RGB
}

send(0xB7, 0); // Temperature gradient set
for(i=0; i<14; i++)
{
send(0, 1);
}

send(0x29, 0); //display ON

send(0x03, 0); // Booster Voltage ON

delayms(20); // Booster Voltage stabilisieren lassen

send(0x20, 0); //display inversion OFF

send(0x25, 0); // Write contrast
switch(Ver) //对比度设置
{
case 'A':
send(70, 1); //对比度设置
break;
case 'B':
send(67, 1); //对比度设置
break;
case 'C':
//send(74, 1);
send(66, 1);
// send(64, 1); //对比度设置
break;
case 'D': //对比度设置
send(39, 1);
break;

}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颜色模式设置:color=1为4096色模式
// :color=0为256色模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LCD_ColorSet(unsigned char Color)
{

if (Color==1) {
send(0x3a, 0); //interface pixel format
send(0x03, 1); //0x03 为4096色,0x02为256色

}
else
{
send(0x3a, 0); //interface pixel format
send(0x02, 1); //0x03 为4096色,0x02为256色

send(0x2d, 0); //调色板设置
if (Ver=='B'||Ver=='C')
{
//red
send(~0x00, 1);
send(~0x02, 1);
send(~0x03, 1);
send(~0x04, 1);
send(~0x05, 1);
send(~0x06, 1);
send(~0x08, 1);
send(~0x0f, 1);

//green
send(~0x00, 1);
send(~0x02, 1);
send(~0x03, 1);
send(~0x04, 1);
send(~0x05, 1);
send(~0x06, 1);
send(~0x08, 1);
send(~0x0f, 1);
//blue
send(~0x00, 1);
send(~0x03, 1);
send(~0x06, 1);
send(~0x0f, 1);
}else
{
//red
send(0x00, 1);
send(0x02, 1);
send(0x03, 1);
send(0x04, 1);
send(0x05, 1);
send(0x06, 1);
send(0x08, 1);
send(0x0f, 1);

//green
send(0x00, 1);
send(0x02, 1);
send(0x03, 1);
send(0x04, 1);
send(0x05, 1);
send(0x06, 1);
send(0x08, 1);
send(0x0f, 1);
//blue
send(0x00, 1);
send(0x03, 1);
send(0x06, 1);
send(0x0f, 1);
}

}
}
void addset(unsigned char x1,unsigned char y1,unsigned char x2,unsigned char y2) //坐标设置 4个参数依次为开始X,开始Y,结束x,结束Y
{
send(0x2a,0 );//column address set
send(x1,1 );
send(x2,1 );
send(0x2B,0 );//page address set
send(y1,1 );
send(y2,1 );
send(0x2C,0 );//memory write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清屏:color=1为4096色模式清屏
// :color=0为256色模式清屏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LCD_Clear(unsigned int value,unsigned char Color)
{
unsigned char x, y;
addset(0,0,97,66);
if (Color==1)
{
for(y = 0; y < 67; y ++)
{
for(x = 0; x < 49;x ++)
{ send(value>>4,1);
send(((value&0x0f)<<4)|(value>>8),1);
send(value,1);
}
}
}
else
{
for(y = 0; y < 67; y ++)
{
for(x = 0; x < 98; x ++)
{
send(value,1);
}
}
}
}
//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(8*12大小)
//dcolor为内容颜色,gbcolor为背静颜色
void showdian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color,unsigned char bgcolor)
{

addset(x,y,x+1,y+1); //设置区域

send(dcolor,1);

send(bgcolor,1);

}
int main(void)
{
//int i,j;
#ifdef DEBUG
debug();
#endif

/*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RCC_Configuration();
SysTick_Configuration();

/* GPIO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GPIO_Configuration();

//printf("\r\n USART1 print AD_valu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\r\n");

/*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ADC_ConvertedValue;
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1;
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Disable;
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// Enable DMA channel1
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*/

/*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/*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*/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3,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
/* Enable ADC1 DMA */
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/* Enable ADC1 */
ADC_Cmd(ADC1, ENABLE);

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*/
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/*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*/
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LCD_Initialize() ;
LCD_ColorSet(0); //0为256色模式,1为4096色模式
LCD_Clear(255,0); //清屏
addset(0,0,103,81); //设置起止坐标,4个参数依次为开始X,开始Y,结束x,结束Y
while(1)
{
AD_value=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

}
/*{
for(i=0;i<100;i++)
{for(j=0;j<20;j++)
{
AD_value=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
// Printf message with AD value to serial port every 1 second
showdian(i,65-AD_value/63 ,0x03,255);
delayms(100);
}
}
LCD_Clear(255,0); //清屏
addset(0,0,103,81);
}*/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: RCC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: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.
* Input : None
* Output : None
* Return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
{ /* RCC system reset(for debug purpose) */
RCC_DeInit();

/* Enable HSE */
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
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*/
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
if(HSEStartUpStatus == SUCCESS)
{
/* HCLK = SYSCLK */
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

/* PCLK2 = HCLK */
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

/* PCLK1 = HCLK/2 */
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

/* ADCCLK = PCLK2/4 */
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8);

/* Flash 2 wait state */
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/*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
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
/* PLLCLK = 8MHz * 9 = 56 MHz */
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 RCC_PLLMul_9);

/* Enable PLL */
RCC_PLLCmd(ENABLE);

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*/
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
{
}

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
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
{
}
}

/*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Enable DMA clock */
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/*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*/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 | 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
/*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 */
//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 | 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F | RCC_APB2Periph_GPIOD|RCC_APB2Periph_GPIOA| RCC_APB2Periph_GPIOC|
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
}
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(void)
{
/* Select AHB clock(HCLK)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*/
SysTick_CLKSourceConfig(SysTick_CLKSource_HCLK);

/* Set SysTick Priority to 3 */
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(SystemHandler_SysTick, 3, 0);

/*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ms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*/
SysTick_SetReload(72000);

/*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 */
SysTick_ITConfig(ENABL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: GPIO_Configuration
* Description :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.
* Input : None
* Output : None
* Return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/* Configure PC.03 (ADC Channel13) as analog inpu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/ Configure PF. as Output push-pull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GPIO_Init(GPIOF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#ifdef DEBUG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: assert_failed
* Description :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*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.
* Input : -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* - line: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* Output : None
* Return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ssert_failed(u8* file, u32 line)
{
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
/* Infinite loop */
while (1)
{
}
}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网友B:
Stop the ADC peripheral using HAL_ADC_Stop_IT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