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的中断向量表是怎么放到指定的地址的?

楼主(2016-01-25):
MDK里面的启动文件中,是怎么把中断向量表放到特定的地址的?比如51里面有ORG指令,ARM里面的汇编是如何实现的?

网友A:
如何定位?以放到0x20000000为例
1、keil设置ram起始为0x20000100,我们在0x20000000~0x20000100放中断向量表,其他给程序用
2、设置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0);
3、跳到C时把中断向量表拷贝到0x20000000

网友B:
从stm32f10x.s可以看到,已经定义好了一大堆的中断响应函数,这就是中断向量表,标号__Vectors,表示中断向量表入口地址,例如:
AREA    RESET, DATA, READONLY ; 定义只读数据段,实际上是在CODE区(假设STM32从FLASH启动,则此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即为0x8000000)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
IMPORT  OS_CPU_SysTickHandler
       IMPORT  OS_CPU_PendSVHandler
__Vectors       DCD     __initial_sp              ; Top of Stack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; Rese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NMI_Handler               ; NMI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HardFault_Handler         ; Hard Faul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MemManage_Handler         ; MPU Faul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BusFault_Handler          ; Bus Faul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UsageFault_Handler        ; Usage Fault Handler

网友B:
就在那个.s的文件里存着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stm32f10x.s可以看到,已经定义好了一大堆的中断响应函数,这就是中断向量表,标号__Vectors,表示中断向 ...

一个程序会定义很多个AREA,怎么RESET段名的那个段是从0x8000000处开始存放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一个程序会定义很多个AREA,怎么RESET段名的那个段是从0x8000000处开始存放呢? ...

这个与内部存储器地址结构有关,便于程序执行中断时快速跳转

网友D:
跳到C时把中断向量表拷贝到0x20000000

网友E:
与内部存储器地址结构有关

网友F:
感觉很有必要学学汇编啊

网友G:
在option那里有一个专门设置的,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