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买st-link的朋友注意了,太便宜的有可能不能用啊!

楼主(2016-01-25):
前段时间买了个st-link,只能用短的那四根线烧,用20pin烧不了,终于搞明白原因了,打开壳子一看,板子上的器件相对于以前的真他妈的少,能省都省了,省芯片也罢了,连单片机电源的电容都省了,就焊一个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买这个不如直接买个ST的Nucleo开发板,上面带的就很给力。

网友B:
nucleo或者discovery板子上的工具都可以用的。

网友B:
多参加活动就可以获得官方板子的。

网友C:
用4线的就行了

网友D:
吸取经验中

网友E:
多参加活动就可以获得官方板子的。上面有质量刚刚的ST-Link、V2

网友F:
其实好像这四根线就够了吧。

网友G:
楼主你说的是st_link还是jlink ob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其实好像这四根线就够了吧。

STM8够了,但是32就要用底下的了。

网友I:
选自带的开发板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买这个不如直接买个ST的Nucleo开发板,上面带的就很给力。

对的,NUCLEO

网友K:
能省都省了,省芯片也罢了,连单片机电源的电容都省了,就焊一个

生产商为了节约成本,把电路简化了

网友L:
图便宜肯定要吃亏的。

网友L:
现在ST调试板满天飞,随便拿一个过来都能烧写。

网友M:
ARMCortex系列仿真调试器
主流的调试工具
1、  J-Link
J-Link是最著名的ARM开发调试工具,J-Link由SEGGER公司生产。提供对市面上几乎所有ARM内核芯片的支持。目前最新版本的J-Link产品为V8,支持JTAG和SWD模式。并且对主要的IDE环境如KEIL、IAR都有良好的支持。优点很多,因此也是首选的调试工具。
2、  ULINK,通用的ARM JTAG工具ULINK
ULINK是ARM官方的调试工具,KEIL出品。ULINK也可以支持大多数的ARM芯片,对KEIL的支持非常好,是KEIL的默认调试工具。缺点是因为不支持IAR,影响了ULINK的推广。
ULINK官方提供电路图等资料,属於半开放的,可以自做。
其他通用型工具
3、  OpenJTAG
OpenJTAG为开源的JTAG调试工具,功能强大,并且配合其他的开源软件工具可用於在Linux对ARM芯片进行调试,因此在一些社群中使用较多。因为采用FTDI+FPGA双芯片的架构,成本相对较高。
4、  J-link ARM-OB
因为SEGGER版本众多。其中有一些定制的版本,不带J-link模式而仅支持SWD模式。J-linkARM-OB最初是SEGGER给某个厂家的特殊版本。被**后目前可以自制,成本约¥20。
ARM-OB因为不支持JTAG模式,而仅支持SWD模式,因此有些较早的ARM7内核MCU,并且不支持SWD模式的芯片,是不能够调试的。
5、  低成本的并口JTAG
    并口JTAG的电路网上很多,目前因为电脑没有了并口的关系,处於淘汰阶段。但从成本上来说是最便宜的。较流行的一种要注意20PIN的接线,其中RTCK的接法。
定制版本和厂家的调试工具
6、  ST公司的ST-LINK
ST-LINK可以单独购买,也可以通过ST公司的开发板自带,Discovery系列的开发板价格最低价格不到¥100。板载的ST-LINK可以仿真ST公司的所有ARM芯片。
ST-LINK除支持ST公司的ARM MCU(M3内核的STM32F1、F2,M4内核的F4、F3以及M0内核的F0),还支持STM8系列。
ST-LINK的版本目前为ST-LINK V2。虽然资料基本公开,但既然成本不高,就没必要自制。
7、  TI公司的Stellaris ICDI
TI的Stellaris ICDI用於调试Stellaris系列芯片。TI的开发板都自带的,采用FTDI2232芯片,并额外提供串口用於调试。也有少量产品使用LM3S的MCU代替FTDI2232仿真。
TI的ICDI调试工具支持LM3S系列Cortex-M3以及LM4F系列Cortex-M4内核的芯片。支持Keil、IAR以及自家的CCS调试环境。TI的LM3S811开发板原来是送的,不花钱,现在LM4F的Lanchpad通过官方论坛可以以低於¥100的价格买到。
8、  NXP公司的LPCXpresso
NXP的LPCXpresso开发板支持NXP的M0和M3系列MCU调试,板载的开发工具设计成与目标芯片分离,因此可用来对NXP的CORTEX-M0和M3调试。
目前LPCXpresso板载的调试目前必须与特定的LPCXpresso IDE软件配合,而不能配合使用KEIL和IAR。但因为是基与Eclipse开源项目,所以可以支持Linux环境。
与LPCXpresso相仿的国内的英蓓特和周立功也有NXP LPC1114芯片的开发板。
NXP的另一个支持环境是mbed,目前mbed也对Freescale的一些芯片提供支持。
9、  Nuvoton新唐的Nu-Link
目前新唐推出了M0内核的MCU,(M4内核的计划推出)开发板自带Nu-Link,用来调试自家的芯片。新唐科技的开发板型号很多,如果参加过中电网的线上座谈的话,手头应该会有了。开发板的价格未知,但厂商目前基本上是以送的方式再推广。
10、Freescale的Freedom
    飞思卡尔的Freedom系列开发板算很便宜,官方价格有些不到¥100,用於开发M0+系列的KinetisL系列。自带
OPENSDA。调试工具还不了解,肯定支持自家的Codewarrior。这个开发板目前销售数量上万(不是国内的数据),
11、CooCox的CoLink
    也是采用FTDI2232芯片实现。属於少有的国内开源项目。提供完整的资料,可以自制。
CoLink不仅支持CooCox IDE,也可以支持KEIL等环境,只是目前支持的芯片还比较少,并且大部分是M0内核的芯片。
12、其他MCU厂商的调试工具
爱特梅尔
EnergyMicro
英飞凌
亚德诺
赛普拉斯
芯科实验室
富士通
盛群
瑞萨

网友N:
便宜没好货啊= =

网友O:
jtag已经多年不用了 - -

现在基本都是swd ,或者串口。

网友P:
长见识了

网友Q:
引用 网友H:
STM8够了,但是32就要用底下的了。

stm32三根线也就够了吧,用sw模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Q:
stm32三根线也就够了吧,用sw模式

重点不是线的数量,是哪个接口好不,上面的四脚接口用不了SW模式。

网友R:
都是淘宝惹的祸.你买贵的说不定也是这么差

网友S:
现在基本都是swd ,或者串口

能在线仿真吗

网友T:
是的,stlink一直反应不太稳定,它的性能比不过Jlink。

网友U:
能省都省了,省芯片也罢了,连单片机电源的电容都省了。便宜没好货。

网友F:
越省事越容易出问题,其实SWD就两根线,而其他的线是控制和校正的。

网友A:
NUCLEO的比Discovery的好,因为可以掰开,独立使用,如果想看着好看,还可以自己做个盒子封装起来。

网友V:
其实那个JLINKOB要比STLINK好很多。。。。。除了不能用于STM8

网友W:
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,你买的便宜只能便宜用

网友X:
因为SEGGER版本众多。其中有一些定制的版本,不带J-link模式而仅支持SWD模式。J-linkARM-OB最初是SEGGER给某个厂家的特殊版本。被**后目前可以自制,成本约¥20。
ARM-OB因为不支持JTAG模式,而仅支持SWD模式,因此有些较早的ARM7内核MCU,并且不支持SWD模式的芯片,是不能够调试的。

网友Y:
用NUCLEO带的多好啊

网友Y:
引用 网友F:
其实好像这四根线就够了吧。

你这32位的三线不对吧

网友F:
官方提供的是6根线,我觉得搞6根比较好,跟官方顺序保持一致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NUCLEO的比Discovery的好,因为可以掰开,独立使用,如果想看着好看,还可以自己做个盒子封装起来。 ...

你这是很暴力啊,掰开!!!

网友Z:
上图曝光。。。

网友AA:
是的便宜没好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