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求助 ccs6可以用XDS560PLUS仿真吗?

楼主(2016-01-25):
请问ccs6可以用XDS560PLUS仿真吗?我配置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?请问是怎么回事 ,该怎么办呢?

网友A:
没看见什么不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见什么不对啊

text connection  无法按下

网友B:
先不用过text connection     直接新建后debug看看报什么错误

楼主:
台式机驱动要用后面端口,最好下官方程序,管理员身份安装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台式机驱动要用后面端口,最好下官方程序,管理员身份安装。

以前也遇到过   在前面口连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