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6F1618 ZCD 过零检测功能,寄存器如何设置

楼主(2016-01-25):
最近在用PIC16F1618 ZCD 过零检测功能检测AC交流电的过零点,然后驱动可控硅,正常情况下引脚的波形应该是一个10ms5V的方波,但是实际测试发现是一个0.8V的低电平,寄存器设置是按照datasheet上面的提示设置的,不知到寄存器设置的有什么问题,希望论坛有经验的高手能够指点一二,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你是怎么设置的?

网友B:
你这应该是外部输入信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应该是外部输入信号的问题

谢谢坛好友的关注,这两天我又找了下,发现用PPS选择其他引脚的印射到ZCD上面,正常的方波出现,设置了INTPPS=RC0,可能是MCU ZCD这个引脚内部端口已经损坏,或者是其他的设置有问题,不过现在正常了,我还要继续找找可能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怎么设置的?

设置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,如下:
TRISA2=1;
ZCDIE=1;
ZCD1EN=1;
ZCD1INTP=1;
ZCD1INTN=1;

楼主(2017-09-08):
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来看看这个过零点到底怎么设置,至今还是个谜团

楼主:
我这个帖子都等了一年多的时间了,还是没有人回答,这。。。

网友C:
能贴出你的过零检测电路原理图吗?

楼主(2017-11-04):
引用 网友C:
能贴出你的过零检测电路原理图吗?

感谢关注,过零检测的电路图很简单,两个电阻直接拉到MCU口,这个可行,电路没有问题,我用IOC功能实现了过零检测功能,不过用ZCD的外设功能模块仍然无法解决

网友C:
比如。220vac通过变压器降压到12VAC,难道变压器次级的一端输出接工作地线,另一端通过变压器半波整流,滤波?

网友D:
一般零点都不是真正的地,通常是对信号做积分,以此为参考电压,然后用比较器比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