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IO输入输出复用

楼主(2016-01-25):
有没有可能用下面的方式复用同一个GPIO。
GPIO通过推挽的方式输出高电平,通过一个电阻接到NMOSFET,可以控制FET导通,从而输出大电流。
GPIO同时作为键盘输入,这个时候GPIO设置成弱上拉输入,可以检测按键。
按键按下的时候,由于是把GPIO拉低了,所以不会让FET导通。
问题是:按键没有按下的情况下,弱上拉输入的GPIO,会不会让NMOSFET导通?按理说NMOSFET是电压控制的器件,会让他导通?

求高手解答

网友A:
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行性。复用同一个GPIO, 一般来说, GPIO 作为输入与作为输出的部分最好是完全互不干扰。因此, 接 gpio 输出的外设输入最好有锁存以及使能控制,而作为键盘输入或是输出的 GPIO 相对容易些, 毕竟是通过软件控制完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