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IIC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将具有IIC通信的接口的EEPROM和时钟芯片同时挂在一个模拟IIC总线上。RAM仿真时,28335与时钟芯片通讯正常,但是与EEPROM通讯是只有挂断点运行才能通讯正常(断点挂在任何一处代码都可以)。这种情况什么问题导致,DSP用的是28335

网友:
示波器看一下实际F28335发出来的IIC总线读写EEPROM数据是否正常

网友A:
会不会是主循环太快,EEPROM来不及进行页擦写

网友B:
和EEPROM通讯不正常具体表现是什么?

网友C:
时序的问题吧

网友D:
是不是时序太快了

网友E:
断电  会影响输出波形的时间周期
RAM中效率较高  结合这些考虑一下吧

网友F:
试试不挂其他的,单个模块处理试试

网友G:
可以考虑速度的问题,eeprom的读写和擦除需要一定的时间的。仿真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