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电源芯片输出电容延迟

楼主(2016-01-25):
我使用了一个开关稳压电源芯片LM2575来把直流电压24V变成1.5V左右来带动负载。
但是在每次断电时,由于外围部件 电容C2的影响,断电时还会继续短时间给负载放电,造成我不能立即关断负载,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的值选的大了

网友A:
LM2575芯片手册上没有参考电路吗,照着参考电路来

网友B:
电容存储的电能没有快速释放

网友C:
1.5V的输出,电容能有多大呢,不会影响吧应该,不行加个缓存器件

网友D:
参考电路来吧~

网友:
像这种电路的电容选择有什么技巧吗

网友E:
是不是要并上个二极管用来释放储能元件的电量

网友F:
这个对电容电感的都是有要求的

网友G:
这个电容的容量大小的需要合适。

网友H:
是储能电感的作用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