坛子里面哪有下载?

楼主(2016-01-25):
LAB_Keil插件,坛子里面哪有下载?

网友A:
4051不能3.3V供电的,spec写最低3.6V。好像是这样。。。。

网友B:
因为厂家出厂不检查3.3V,所以不敢法律保证,但是实际上用得也很好。

网友C:
.sinowealth.com/ftp/tool/Sino_Keil/Sino_Keil.zip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4051不能3.3V供电的,spec写最低3.6V。好像是这样。。。。

你自己衡量。。是不是报废那5个来取舍5V环境。 .

网友E:
看看,slab仿真支持884051 芯片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看看,slab仿真支持884051 芯片吗?

支持,KEIL中是JTAG仿真,ISP51下是UART的ISP。

网友G:
你能接受就用。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5V最好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能接受就用。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5V最好。。

4051 3.3v  5v 供电都可以吧?不是很懂这个,。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厂家出厂不检查3.3V,所以不敢法律保证,但是实际上用得也很好。

是的,完全赞同。。。

网友J:
这个帖子什么鬼?
lz不是在问插件下载吗?怎么下都都在回答电压什么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支持,KEIL中是JTAG仿真,ISP51下是UART的ISP。

哦哦 好的知道了,多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