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LDA WDT,00H ;重置WDT为什么还要重置???

楼主(2016-01-25):
LDA WDT,00H ;重置WDT为什么还要重置???上面已经设定了LDI WDT,0001B ;设置看门狗定时为1s

网友A:
那个中断定时为0.5s,看门狗定时为1s的例子我也有点迷迷糊糊。。

网友B:
我的理解是中断定时设定为0.5s就是每隔CPU0.5s就向看门狗发出信号让它产生复位。。

网友C:
这个每个0.5s向看门狗发出信号还需要用软件进行设置的吧

网友D:
你首先明白看门狗是为了程序监控用的,用来监控非正常状态。。

网友E:
也就是说正常状态下,看门狗是不会产生复位的

网友F:
程序的正常流程中会定时使看门狗重置,防止溢出,产生复位信号。。

网友G:
为使看门狗不会在正常的流程中产生复位信号,用户的软件程序需要在每次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前使其重置。。

网友H:
假如我程序的运行时间为2s,是不是要在程序的2s处再重置一次看门狗呢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假如我程序的运行时间为2s,是不是要在程序的2s处再重置一次看门狗呢?

当然啊,我想是这样,。。

网友J:
只要在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前将其重置就可以了吧

网友K:
1、看门狗是用来检测系统运行的,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超时进行系统重启的,换句话说就是保护程序,他装载的计数值设定时间需大于再次装载的时间,而且在运行时需要不断重新喂狗
2、如果你想定时跑程序,应该使用的是定时器,定时后中断处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当然啊,我想是这样,。。

恩恩 我也觉得是这样。。。。。

网友I(2016-03-15):
引用 网友H:
恩恩 我也觉得是这样。。。。。

:lol:lol:lo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