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at89s52,stc89c52和stc12c5a60s2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呢

楼主(2016-01-25):
at89s52,stc89c52和stc12c5a60s2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呢??
它们工作时哪个速度快。。

网友A:
都是51单片机
AT的不清楚,STC89c52只有8K ROM。。

网友B:
12C5A50S2看型号应该是60K的ROM,另外STC12系列应该是可以实现省电模式的MCU。

网友C:
其他更详细的内容你还是去官网上查手册吧。

网友D:
STC12系列比较省电。。。。

网友E:
速度差不多吧,区别不大。。。

网友F:
用stc89系列比较多,其他不知道了。

网友G:
stc12c5a引脚跟89c52的引脚一样吗??

网友H:
下载查阅数据手册即可。stc12c5a60s2 是1T的单片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