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编译出错

楼主(2016-01-25):
..\Output\SZ_STM32F107VC_DEMO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vfscanf_char_file (referred from __0scanf.o).  请问各位大神,这个问题咋解决啊?

网友A:
是不是用了库函数没有包含库文件

网友B:
类似问题 可以先试着在编译环境里的HELP下找到答案。

网友C:
把USB Micro LIB给勾去,试试看

网友D:
你是不是用了库函数没有包含库文件?

网友D:
我也是学STM32,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但我把USB Micro LIB给勾去,可以编译和下载了,但是下载后超级终端就不能输出

网友D:
全工程查找一下,哪里调用到了这个符号,可能是函数指针,然后再找一下库里面哪里定义了它,把它包含进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有些库没有包含吧,看一下scanf这个函数中哪一个出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