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知道一段程序跑了多长时间

楼主(2016-01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设置两个断点,但IAR里面的时间不是很准确

网友B:
可以在程序中设置一个IO口电平翻转,运行结束时电平翻转,再用示波器看这个周期

网友C:
这个在仿真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软件来查看的。

网友D:
IAR好像不能看程序运行时间,要是能看,调精确延时就好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