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LTC6802-1上电发热

楼主(2016-01-25):
 LTC6802-1上电源发热,   电流有100ma  上电几秒就摸不了。  有5v输出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 求大家指点   谢谢~

网友A:
焊接是否有出现虚焊,短路,这款片子正常工作的状态是怎么样的

网友B:
发热可能是短路,不通可能是虚焊

网友C:
上电发热,**不离十就是短路了。量下VCC和GND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