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分享]
蜂鸣器原理

楼主(2016-01-25):
R9 = 10k,下拉电阻,上电的时候,当PC13口电平不确定的时候,把其下拉到GND,确保蜂鸣器不发出声音。?

   Q1,npn型三极管。当PC13高电平,Q1导通。导通的意思就是Q1的Vce之间的电压很小(不超过100mV)。就相当于,beep的一脚接到3.3V上,另一脚接到GND上,beep发出声音。

网友A:
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原理图讲解,不错

网友B:
这是个比较简单的原理图。。。

网友C:
NPN型三极管是这样用啊。。学习了。。

网友D:
做收音机的时候貌似有用到过。。。。

网友E:
还是不明白,为啥下拉电阻一般选10K

网友F:
收藏了,,beep的一脚接到3.3V上,另一脚接到GND上,beep发出声音。

网友G:
看看, 感觉不是很理解,为啥PC13口电平不确定的时候,把其下拉到GND?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还是不明白,为啥下拉电阻一般选10K

好找而且数量级差不多
用22k也成
5.1k也成..

网友I:
R8,R9提供偏置电流的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好找而且数量级差不多
用22k也成
5.1k也成..

好的,明白了,多谢。。

网友J:
讲的很清楚,我也学习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