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wm启动adc采样过程的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28335-epwm启动adc采样,在一个pwm周期内中断触发ad之后,那么软件触发之后在这个pwm周期结束前ad是采样一次还是在周期结束前一直采样(epwm设置增计数模式),谢谢!!!

网友A:
每次触发都采样一次,不会一直采样到周期结束

网友B:
应该是采样一次   也可以设置在不同的问题进行触发

网友B:
这样的目的就是等要采集的电压稳定

网友C:
一次触发只采样一次,采样值为采样中断时刻的实时值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次触发只采样一次,采样值为采样中断时刻的实时值

一个周期设置多个采集点是为什么啊

网友E:
都应该是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