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AN1310与Bootloader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5):
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16F877A,将Bootloader程序烧写到到单片机后,打开AN1310,点击Bootloader Mode按钮,总是显示Bootloader not found 。使用的RS232接口线。请大家帮忙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得先确保   bootloader可以收到,上位机命令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得先确保   bootloader可以收到,上位机命令,

我用示波器测了下, 按下Bootloader Mode按钮时单片机接收引脚上是可以检测到电平变化,但是怎么确定Boot有没有收到呢?谢谢

网友A:
正常流程:
1.点上位机下载命令,上位机发送握手字符
2.下位机bootloader 收到握手字符,并回复握手成功
3.上位机开始传输固件数据
4.传输完,系统复位运行新的程序

显然你在第二步就over了,可能你需要修改bootloader

楼主(2016-02-26):
解决了

网友B(点评):
你好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?

网友B(点评):
你好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