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屏上不显示的内容也有阴影,导致要显示的内容看不太清可能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6-01-25):
液晶显示屏上不需要显示的部分也有阴影,导致要显示的内容看不太清,分辨率太差,可能是什么原因?三块板子只有这一块是这样,一样的程序,开始以为虚焊,挨个管脚烫了一下也不行,换个新单片机也不行,液晶驱动是集成在单片机里的。

网友A:
调一下鬼影屏的供电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一下鬼影屏的供电电压

供电电压也调了,还是没什么改变

网友B:
有个对比度的调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