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lwip协议栈可以实现以太网通信吗?

楼主(2016-01-25):
不用lwip协议栈可以实现以太网通信吗?协议的移植太麻烦了,可以直接通讯吗?我简单的发送接收就好了。

网友A:
TCP/IP协议有好几种的,还可以用其他协议来实现。

网友B:
貌似都是需要协议的,不然不能移植的。

网友C:
可以用UDP协议的,不用协议,估计够呛。

网友D:
网络就是基于TCP/IP协议传输的,不用协议,估计不可以吧

网友E:
简单传输的话,直接通过缓存区发送就好了吧

楼主(2017-04-25):
引用 网友A:
TCP/IP协议有好几种的,还可以用其他协议来实现。

一般通用的就是2种协议。

网友F:
还有 uip  MDK的中间键 RL-TCPnet 也很好移植  还有很多的代码例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