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透传

楼主(2016-01-25):
透传即是透明传送,即传送网络无论传输业务如何,只负责将需要传送的业务传送到目的节点,同时保证传输的质量即可,而不对传输的业务进行处理。
定义解释
主叫号码的透传是指经过一次组网或多级组网后,原始交换机A的主叫号码是否可以在被叫程控交换机B的最终分机上显示该号码。常见的是VOIP。
VOIP厂商在号码落地前,申请一条数字中继,安装一套自己的交换机,在自己的交换机上做一些设置(将某个号码与客户端的网关进行绑定),当客户端的网关呼叫被叫号码时,VOIP厂商的交换机就将已绑定好的号码标识信令,向被叫号码的局用交换机发送,于是在被叫号码那显示的就是VOIP厂商事先绑定的号码。
假设有数据s要通过一个网络,这个网络的入口为a,出口为b,数据s到达a处,由a负责对s进行封装,比如s是ip数据,a就用二层格式进行封装,在整个网络中,都是利用二层进行传输,到了出口b,再把封装解开,还原成s本来的ip结构。对于s来说,通过这个网络,没有改变它的任何结构和数据,因此对于s,这个通过的网络是“透明”的,这就是透传。
透传技术
互联网通网络电话支持号码透传功能,用户可以要求指定显示已有的电话号码。

楼主:
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,这组数据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,即不竭断,不分组,不编码,不加密,不混淆等等,仿佛传输过程是透明的一样,原封不动地到了最终接收者手里。

楼主:
1、直接透传
就是某个数据包在两个直连链路的两个端口间传输,数据包的VLAN标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
如两个直连的Trunk口,两个端口的PVID 都是vlan 1,VLAN 2的数据包从Trunk口A发送出来,被另一端的Trunk口B接收,收发之间,VLAN 2的数据包无任何改变。
2、间接透传
就是数据包在两个直连端口链路间传输时,在两个端口收发时,数据包的VLAN标签会发生改变,但是最终数据包的VLAN还是没变。
如两个直连的Trunk口,两个端口的PVID 都是vlan 1,VLAN 1的数据包从Trunk口A发送出来,此时被剥除VLAN 1的信息,被另一端的Trunk口B接收,此时又被添加VLAN 1的信息。收发之间,VLAN 1的数据包先是被剥离VLAN信息,然后在接收端又被打上原先的VLAN1信息。
不管是哪种方式透传,透传的结果都是数据包的最终VLAN信息在经历端口收发后,都不改变。

网友A:
在数据的传输过程中,这组数据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.

网友B:
透传的数据是原始的,透明的,或可拦截的。

网友C:
透传即是透明传送,即传送网络无论传输业务如何,只负责将需要传送的业务传送到目的节点,同时保证传输的质量即可,而不对传输的业务进行处理。

网友D:
听说蓝牙里面有透传的功能,不过我现在用的给iOS系统传只能达到4K/s,很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听说蓝牙里面有透传的功能,不过我现在用的给iOS系统传只能达到4K/s,很慢

别提蓝牙了,我在电脑上用蓝牙音箱听歌,经常断断续续的,电脑稍微干个啥,就卡。。这说明蓝牙不靠谱。

网友E:
处理器芯片的广泛支持:Linux 2.4 提供了大量的处理器芯片的支持。原先的 Linux
就可以支持多种处理器体系结构, 如 Intel x86、 Motorola/IBM PowerPC、 Compaq(DEC) Alpha
等,现在还增加了对 IA 64、S/390、SuperH 这 3 种体系结构的处理器的支持。对 Intel 的
x86 系列来说,AMD 和 Cyrix 公司的系列处理器产品也是使用 x86 指令的,同样也能获得很好
的支持。

网友F:
透传的话最高速度能够达到多少,如果用蓝牙向ISO系统传输呢?

网友E:
透传的话最高速度能够达到多少?

网友G:
我知道在蓝牙里面利用透传功能传输还挺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知道在蓝牙里面利用透传功能传输还挺快的

当年学习zigbee的时候用过这个概念,没有仔细研究过。

网友H:
这个透传技术在蓝牙上面用的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