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 串口ISP下载方式解读

楼主(2016-01-25):
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下载工具的安装
1.硬件的连接和设置
串口ISP下载方式(对应开发板BOOT0为1、2引脚,BOOT1为2、3引脚)
STM32下载程序的方法,与51单片机差不多,一般有三种方法:MDK编译器附带的烧写、串口ISP烧写、J-FLASH 方式烧写。
当然,不同的下载方式对应STM32启动方式也不同,如下图是STM32三种启动方式:
STM32 <wbr>串口ISP下载方式解读
● 第一种启动方式是最常用的 用户FLASH 启动,STM32的FLASH可以擦出10万次,所以不用担心芯片哪天会被擦爆!!!
● 第二种启动方式是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,即我们常说的串口下载方式(ISP),建议使用这种,速度比较慢。方便快捷,不用购买高额的JLINK。
● 第三种启动方式是STM32内嵌的SRAM启动。

注意:在使用串口ISP烧写之前,我们还需要设置硬件跳线,让CPU进入ISP状态。设置BOOT0为1、2引脚,BOOT1为2、3引脚,即设置从System启动。
然后,我们打开ISP软件。根据连接到电脑的串口号,选择正确的串口号。波特率设置为:115200(可设置为9600,有些电脑15200太高,导致出现问题),Parity设置为:Even,Echo设置为:Disabled。

网友A:
ISP是将程序写在哪了,掉电会丢失吗

楼主:
在设计那个东西的时候可以采用两排三针跳冒插针设计,或者以三点开关设计也行。方便更改启动方式。

网友B:
ISP的程序下载速度不知道有没有jtag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SP的程序下载速度不知道有没有jtag快

ISP应该是比较快的,我下载时候没有感觉有什么慢的。

网友C:
直接用keil mdk下载调试就非常方便,用eclipse也行,就是麻烦点,但开源

网友D:
ISP用来量产也是勉强可以的,KEIL就不行了。

网友E:
STM32提供了一个工具可以下载BIN文件和HEX文件,还可以把内部程序读出来备份成文件。

楼主:
串口ISP下载方式(对应开发板BOOT0为1、2引脚,BOOT1为2、3引脚)

STM32下载程序的方法,与51单片机差不多,一般有三种方法:MDK编译器附带的烧写、串口ISP烧写、J-FLASH 方式烧写。

网友F:
根据连接到电脑的串口号,选择正确的串口号。波特率设置为:115200(可设置为9600,有些电脑15200太高,导致出现问题),Parity设置为:Even,Echo设置为:Disabled。

楼主:
波特率上还是推荐的9600,系统都是这么默认的,这个速度误码率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