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接口地处理

楼主(2016-01-26):
如图,另一端接电脑测试发现,用USB非屏蔽线,工作正常。使用USB屏蔽线,一有数据通信,地信号上会产生较大噪声,然后USB就挂了

网友A:
FB3 FB4 拿掉
456 接一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B3 FB4 拿掉
456 接一起

FB3 拿掉,系统不共地了,USB通信会不会有问题?

网友B:
FB3短接,FB4拿掉,4 与  5和6之间用并联1M电阻和0.1uF电容

楼主:
使用USB屏蔽线长3m,连接到PC后面的USB接口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设备没有从PC的USB接口取电,为什么还会对USB线长敏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