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关于H桥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,抱拳:)

楼主(2016-01-26):
       工作需要,需要驱动两个200W的直流有刷电机,之前用的是网上买的驱动模块,现在想自己做一块板将控制和驱动集成在一起。查了几篇论文,搞出了一个电路,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一下有没有问题

PS:实际调的时候,用的是20Khz 占空比50%的PWM,我采用的是H桥上臂和下臂用相同PWM来驱动的方式,但是电机转动就不正常,非常的慢。用示波器看别人模块的时候发现,别人的H桥采用的是上臂用PWM
驱动,下臂一直导通。我把我的下臂MOS管G极接到12V时,发现电机转动也正常,请问哪种驱动方式是比较常用的呢。
      还有就是发现一般驱动模块都有刹车和悬空的控制功能,刹车时一般就是将上臂或下臂同时导通,网上查来看,说这样就相当于将电机短路,可以短时间内迅速停止,请问这个用途是否常用呢,比如说我想让电机
停止的话,我可否采用快速降低PWM占空比到0,或者是让H桥MOS管全部截止,但这样的话,假如电机还在转动的话,相当于是在发电,没有释放的回路,是否也会有问题呢?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,谢
谢啦

网友A:
楼主,上臂用的也是NMOS,那么接电机的短也应该是D端吧,S端应该接24V吧。你这S端接在电机上面???

楼主:
对呀,用的都是NMOS,电机一端接在上臂的S端,另一端接在下臂的D端,这样不是一个回路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呀,用的都是NMOS,电机一端接在上臂的S端,另一端接在下臂的D端,这样不是一个回路吗 ...

是的,我搞错了,你可以上传波形看看

网友B:
直流电机的话:调节上臂的PWM,下臂一直导通,这样简单点;
刹车:电机的2个绕组短路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流电机的话:调节上臂的PWM,下臂一直导通,这样简单点;
刹车:电机的2个绕组短路;

嗯嗯,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啦,谢谢版主,只不过没想明白,我要是上下臂同时调节,问题会出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