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DS18B20的ID可以通过串口得到吗

楼主(2016-01-26):
DS18B20的ID可以通过串口得到吗?怎么弄

楼主:
啊,那怎么办啊,我现在手头没有液晶,该怎么得到序列号!

网友A:
你是不是说读出来之后,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啊,那应该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说读出来之后,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啊,那应该是可以的。

应该是吧,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能看到序列号,不然单总线的多个DS18B20一起就没法用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吧,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能看到序列号,不然单总线的多个DS18B20一起就没法用了! ...

读取单芯片ID号后,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,保存ID号

楼主:
有没有程序啊,不太会!谢谢了

网友A:
网上很多呀,一个是DS18B20的驱动程序,一个是串口的发送,一搜一大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很多呀,一个是DS18B20的驱动程序,一个是串口的发送,一搜一大把

好的,我试试,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读取单芯片ID号后,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,保存ID号

刚写的一个串口显示ID的程序,怎么显示的全是*********************?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      //nop函数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Q=P3^7;
uchar Rom_18B20[]=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;

void  delay(uint z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
bit   DS18B20_Readbit(void);                //读1位数据函数
uchar DS18B20_ReadByte(void);                //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
void  DS18B20_WriteByte(uchar dat);        //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
void get_ser(void);//读取序列号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延时函数:void dela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功能:延时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 x = z; x > 0; x-- )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110;y>0;y--);
}

uchar DS18B20_Reset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总线拉低480us~960us
        i = 70;
        while(i--);         //延时642us
        DQ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然后拉高总线,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~60us后总线拉低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(DQ)        //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>5)//等待>5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//初始化失败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//初始化成功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DS18B20函数:void DS18B20_Readb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功能: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DS18B20_Readbit(void)   //读1位数据函数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bit dat;
        DQ = 0;
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i++起延时作用
        DQ = 1;
        i++;
        i++;
        dat = DQ;
        i = 8;
        while( i > 0 )i--;
        return(dat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DS18B20函数:void DS18B20_Read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功能: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DS18B20_ReadByte(void)        //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j,dat;
        dat = 0;
        for( i = 1; i <= 8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 = DS18B20_Readbit();
                dat = ( j << 7 ) | ( dat >> 1 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DS18B20函数:void DS18B20_Write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功能:向DQ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S18B20_WriteByte(uchar dat)        //向DQ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bit testb;
        for( j=1; j<=8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stb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at= dat>>1;
                if(testb)        //写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8;while(i>0)i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//写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8;while(i>0)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void get_ser(void)

功能:显示DS18B20的序列号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et_ser(void)//读取温度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while(DS18B20_Reset());
    DS18B20_WriteByte(0x33);//读取光刻ROM中编码命令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om_18B20=DS18B20_ReadByte();
        }
}

//串口初始化函数 //
//9600,N,8,1 //
//T1做波特率发生器//
void InitUart(void)
{
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CON=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        TR1 = 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nitUar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Rom_18B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网友C:
这个很好,学习了,非常感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刚写的一个串口显示ID的程序,怎么显示的全是*********************?
#include
#include      //nop函数 ...

读取18B20的时序可能不对,温度没读出来,你的串口程序没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读取18B20的时序可能不对,温度没读出来,你的串口程序没问题吧

你的意思是程序基本没问题,只是时序的问题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是程序基本没问题,只是时序的问题?

程序不对,时序怎么可能对?

网友A:
先把串口发送搞好,发送一个55 aa的看看对不对。
再用示波器把时序调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串口发送搞好,发送一个55 aa的看看对不对。
再用示波器把时序调准。

啊,手头暂时没有示波器啊,没有别的方法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啊,手头暂时没有示波器啊,没有别的方法了吗?

如果手头有开发板,调试好程序,移植到现在的板子上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啊,手头暂时没有示波器啊,没有别的方法了吗?

我没有办法啦

网友D:
这种情况就一个个分开调试嘛  先保证串口能用,这个很简单啦,发数据正常以后再去调试DS18B20,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每一个函数成功与否时发送一个信息,定位到是哪个环节有问题。一步步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