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双摄像头能否实现画中画

楼主(2016-01-26):
目前使用的imx6DL,接两个5640摄像头,一路DVP,一路MIPI,想将这两路的720P图像合成一个画中画,不知是否可以利用vpu在编码时将其合成。也就是缩放一路图像,然后叠加到另外一组上。有谁能够给点建议~谢了!

网友A:
实现应该能实现,但是估计vpu编解码那块的内容你得吃透了才行吧......

网友B:
用 ipu 将一路缩放 再合到另一路画面上去 就好了,  和 vpu 没有任何关系.

网友C(2016-05-09):
楼主好,小白请教一下 ,应用层的开发应该怎么做,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,如果我想实现把摄像头显示的视频保存下来应该怎么写这个程序,就是数据是通过什么函数或者头文件来操作的,写完这个程序交叉编译后要如何下到板子里跑起来。
官方或者论坛有教程么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