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x虚拟串口驱动 有支持win10的了么

楼主(2016-01-26):
stm32f10x虚拟串口驱动 有支持win10的了么,目前看官网 只支持win7 8.1

网友A:
有啊,那个就可以用啊,我的win10就是用的那个Keil安装目录下自带的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啊,那个就可以用啊,我的win10就是用的那个Keil安装目录下自带的驱动。

是么 keil版本是多少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么 keil版本是多少的?

Keil版本的5.17,你去Keil官网看看现在最新版是多少,我当时用的时候是5.17

网友B:
我的win10怎么也直接能用了呢?

网友C:
win10下不用安装驱动,微软驱动直接支持 stm32f10x 转多路串口,最多三路CDC。

网友D:
我安装的win10用的win7的驱动都能用

网友E:
我的win10就是用的那个Keil安装目录下自带的驱动

网友F:
win10下不用安装驱动,微软驱动直接支持 stm32f10x 转多路串口,最多三路CDC:victory:

网友G:
好像我的电脑就能用啊,我的是win10,不过是直接从win8.1升级上来的

网友H(2020-08-20):
win10x64 到底要不要安装st的驱动?答案在此:

Starting from Windows® 10, the STSW-STM32102 driver is no more adequate and the usage of the native inbox driver is recommende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