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F105 单独使用CAN2,接收不到数据帧?求教

楼主(2016-01-26):
STM32F105 单独使用CAN2,接收中断不能触发,接收不到数据帧?求指教。。。

void CAN2_Config(uint8_t sjw,uint8_t bs1,uint8_t bs2,uint16_t pres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CAN_InitTypeDef        CAN_InitStructure;
    CAN_FilterInitTypeDe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/* ´ò¿ªGPIOʱÖÓ¡¢AFIOʱÖÓ£¬CANʱÖÓ 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 |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CAN2, ENABLE);

        /* CAN2 RX PB12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* CAN2 TX PB13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AN2 Enabling interrupt 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CAN2_RX1_IRQn;        // FIFO_1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/* CAN  BaudRate = RCC_APB1PeriphClock/(CAN_SJW+CAN_BS1+CAN_BS2)/CAN_Prescaler */
        CAN_DeInit(CAN2);
    CAN_StructInit(&CAN_InitStructure);
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TCM=DISABLE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BOM=DISABLE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AWUM=DISABLE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NART=DISABLE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RFLM=DISABLE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TXFP=DISABLE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=CAN_Mode_Normal;
        //CAN_InitStructure.CAN_Mode=CAN_Mode_LoopBack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SJW=sjw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1=bs1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BS2=bs2;
    CAN_InitStructure.CAN_Prescaler=pres;

    CAN_Init(CAN2,&CAN_InitStructure);   // CAN2
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=14;        //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=CAN_FilterMode_IdMask;         // ±êʶ·ûÆÁ±Îλģʽ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=CAN_FilterScale_32bit;   // 32λ¹ýÂËÆ÷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=0x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¹ýÂËÆ÷±êʶ·û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=0x0000;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=0x0000;                // ¹ýÂËÆ÷ÆÁ±Î±êʶ·û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=0x0000;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=CAN_FIFO1;         // FIFO1Ö¸Ïò¹ýÂËÆ÷
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=ENABLE;
  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CAN_ITConfig(CAN2,CAN_IT_FMP1,ENABLE);  // CAN2

}

只有CAN1,CAN2同时初始化后,CAN2才能接收数据,这是哪里配置出问题啦?

网友A:
可能就是这样,can2是slave,can1是master

网友B:
看下程序,can1和can2是不是有关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