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充电放电

楼主(2016-01-26):
现在设计一个电路,有锂电池和外部的两种电源。为了节省空间,现在设计成所有供电都用锂电池或锂电子充电芯片供电,电源通过TP4056给锂电池充电,同时通过TP4056出来的电给整个电路供电。整个电路以及电池的供电都通过TP4056的输出电压来供电,这种设计合理么?

网友A:
图片看不见

楼主:
我插不上图片去,让输入图片地址,怎么输入 ?

网友A:
高级模式

楼主:
图片中一个是充电,一个是电池变压后给整个电路供电。 整个电路以及电池的供电都通过TP4056的输出电压来供电,这种设计合理么?

楼主:
修改好了,请指教

网友A:
我硬件不行,期待大神解答。

网友B:
这样设计可以用,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。看你的需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设计可以用,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。看你的需求了。

有事么不好的地方呢

网友C:
这个设计没有问题

网友B:
充电和用电没有做功率分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