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接收字符串转化为十六进制问题

楼主(2016-01-26):
遇到一个问题,串口接收到的十六进制被分割为字符了,比如发送的是  0x01  通过串口接收存放在数组里的数据为 '0' 'x' '0' '1' 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一串字符再变成一个hex格式的数字呢,如果接收的是一串字符,怎么变成若干个十六进制呢

网友A:
你发送的是unsigned char(1)还是“0x01”?
你接收又是怎么接收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发送的是unsigned char(1)还是“0x01”?
你接收又是怎么接收的?

我发送的是0x01  是通过服务器向GSM模块发送的,单片机通过串口GSM模块接收,通过观察接收数据是'0' 'x' '0' '1'

网友A:
不知道了……

网友B:
看来是你服务器那边按照ASCII码发送数据了,服务器按照HEX格式发送就直接接受到十六进制的数据了

网友C:
每个字母都带一个0x,不是更好区分吗〉?每个0x后面都是一个16进制数

网友D:
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默认的就是16进制的啊

网友E:
这个不用设置吧,直接发16进制就可以了。

网友F:
这个是不是在串口助手上设置的hex

网友G:
是不是每次都是4个字符,而且前面2个是'0'和'x'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不是每次都是4个字符,而且前面2个是'0'和'x'?

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每个字母都带一个0x,不是更好区分吗〉?每个0x后面都是一个16进制数

TCP服务器选择是十六进制发送的 而且前缀是有0x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来是你服务器那边按照ASCII码发送数据了,服务器按照HEX格式发送就直接接受到十六进制的数据了 ...

服务器是选择的十六进制发送的,不知道是不是GSM模块发送时自己转换了

网友H:
你用的是什么上位机?能发16进制吗?你的接受这边,能解析Ascii码吗?

网友G:
如果我写的话,就这样写:
char buffer[4];
char HexValue;

char Char2Hex(char value)
{
  if((value>=0x30)&&(value<=0x39))  //0~9
    return value-48;
    if((value>=0x41)&&(value<=0x46))  //A~F
    return vlaue-55;
}

int main()
{
  ...
HexValue=( Char2Hex(buffer[2]) <<4 ) | Char2Hex(buffer[3]) ;
}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服务器是选择的十六进制发送的,不知道是不是GSM模块发送时自己转换了

这个是不会的,GSM收到什么就给你回什么,不会自己转换为ASCII送给串口的

网友I:
服务器那边需要改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用的是什么上位机?能发16进制吗?你的接受这边,能解析Ascii码吗?

我用的是TCP服务器管理软件 可以发送16进制  至于接受这边我是想知道为什么和发送不一样 其实ascii和十六进制都可以解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如果我写的话,就这样写:
char buffer[4];
char HexValue;

谢谢你  转换容易  只是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,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问题

网友J:
楼主的意思我也不大明白的,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本身就是16进制的呀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如果我写的话,就这样写:
char buffer[4];
char HexValue;

楼上提供的这种转换方式的非常不错的,简单易行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TCP服务器管理软件 可以发送16进制  至于接受这边我是想知道为什么和发送不一样 其实ascii和十六 ...

接受这边为什么不一样,我曾经做过串口调试助手开发,接受这边虽说是接的16进制的数,可是通过类的数据类型就变成了字符串型:比如接受0x78,接受区是0x78,可是拿来用就变成了“78”,不知道这样你明白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接受这边为什么不一样,我曾经做过串口调试助手开发,接受这边虽说是接的16进制的数,可是通过类的数据类 ...

"通过类的数据类型就变成了字符串型" 这句话不是太明白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"通过类的数据类型就变成了字符串型" 这句话不是太明白

这是开发软件自动就变了,需要你自己去转换

网友L:
按照大小减去就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