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STM官方有没有出过带OneNAND芯片的discovery板?

楼主(2016-01-26):
我们以前的一个项目用到了OneNAND,现在要重新维护。看了大半天资料,云里雾里的不太明白。

问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? 或者stm有没有发布过Stm32f2或者stm32f4的带OneNAND的开发板?

我查了stm官方的代码里面有stm32f2xg的OneNAND的驱动,但是不知道是stm的哪块开发板。如果有开发板的话,一遍试验一边学,进度应该快多了。

谢谢大家了!

网友A:
【什么是OneNand Flash】
OneNand是针对消费类电子和下一代移动手机市场而设计的,一种高可靠性嵌入式存储设备。
随着过去几十年的Nand技术的发展,一些公司,基于原先的NAND的架构,
设计出一种理想的单存储芯片,其集成了SRAM的缓存和逻辑接口。
OneNand既实现NOR Flash的高速读取速度,又保留了Nand Flash的大容量数据存储的优点。
与OneNand对应的是之前早就出现的Nand Flash和Nor Flash。

【OneNand Flash的特点】
和其他两种相比较,就比较容易看清OneNand的特点了:
OneNand Nand Nor 三种Flash的区别
应用需求
NAND
OneNAND
NOR
快速随机读取

快速顺序读取

快速 写/编程

同时擦除多个块

√ (最大64个块)

擦除的挂起/恢复

写回
√(错误检测)
√ (错误检测与纠正)

锁/解锁/紧锁

错误纠正
外部 (硬件/软件)
内置
不需要
扩展性

【OneNand Flash的用途】
基于OneNAND的芯片组的主要目标将是3G电话。写速度为17MB/s的这种存储器能保证对超过HSDPA规定的连续数据流无线下载。除多媒体手机设计外,OneNAND肯定是混合硬盘用非易失性缓冲器一个有价值的选择。目前,采用60nm工艺技术的芯片可提供高达2 Gb的存储容量,并且在今年晚些时候,将可能出现采用50nm工艺技术容量达4Gb的芯片。

网友A:
OneNand是针对消费类电子和下一代移动手机市场而设计的,一种高可靠性嵌入式存储设备。
随着过去几十年的Nand技术的发展,一些公司,基于原先的NAND的架构,
设计出一种理想的单存储芯片,其集成了SRAM的缓存和逻辑接口。
OneNand既实现NOR Flash的高速读取速度,又保留了Nand Flash的大容量数据存储的优点。
与OneNand对应的是之前早就出现的Nand Flash和Nor Flash。

网友A:
OneNand Nand Nor 三种Flash的区别:

应用需求
NAND
OneNAND
NOR
快速随机读取

快速顺序读取
快速 写/编程

同时擦除多个块

√ (最大64个块)
擦除的挂起/恢复

写回
√(错误检测)
√ (错误检测与纠正)

锁/解锁/紧锁

错误纠正
外部 (硬件/软件)
内置
不需要
扩展性

网友A:
OneNAND闪存,由Samsung开发,支持更快速数据吞吐和更高的密度,这两点是满足高分辨率摄影、视频和其他媒体应用的两个主要要求。

OneNAND可看作NOR和NAND技术的一种混合。从本质上来讲,一个单独的OneNAND芯片集成了一个NOR闪存接口,NAND闪存控制器逻辑、一个NAND闪存阵列,以及高达5 KB的缓冲RAM。至于速度,它能以高达108 MB/s的持续读数据率传输。

OneNAND器件有两种类型:muxed和demuxed。对于muxed型,地址引脚和数据引脚结合在一起,而demuxed型芯片这两个引脚是分开的。当关注的是减少引脚数时,选择muxed OneNAND可能好一些。另外,muxed OneNAND只工作在1.8V,demuxed的密度较低,不到1 Gbit,demuxed有1.8V 和3.3V两种选择。如果muxed或demuxed器件的密度超过1 Gbit,则只能选择1.8V的工作电压。

基于OneNAND的芯片组的主要目标将是3G电话。写速度为17MB/s的这种存储器能保证对超过HSDPA规定的连续数据流无线下载。除多媒体手机设计外,OneNAND肯定是混合硬盘用非易失性缓冲器一个有价值的选择。目前,采用60nm工艺技术的芯片可提供高达2 Gb的存储容量,并且在今年晚些时候,将可能出现采用50nm工艺技术容量达4Gb的芯片。

总之,NOR闪存适合代码存储,就是说,固件、器件应用等,而NAND闪存处理存储量大的类似于硬盘驱动的例行工作。OneNAND闪存两个优点都具备,它能胜任代码和海量数据存储,同时效率更高。
================
NAND Flash和NOR Flash是目前市场上两种主要的非易失闪存芯片。

NOR Flash的传输效率很高,但写入和擦除速度较低;

与NOR Flash相比,NAND Flash在容量、功耗、使用寿命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高数据存储密度的理想解决方案。NAND Flash以容量大、写速度快、芯片面积小、单元密度高、擦除速度快、成本低等特点,在非易失性类存储设备中显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。

楼主:
楼上的兄弟,有没有电路图和源代码参考下? 如果有开发板的话最好了, 多谢!

网友A:
结构:NOR Flash为并行,NAND Flash为串行。

总线:NOR Flash为分离的地址线和数据线,而NANDFlash为复用的。

尺寸:典型的NAND Flash尺寸为NOR Flash尺寸的1/8。

坏块:NAND器件中的坏块是随机分布的,需要对介质进行初始化扫描以发现坏块,并将坏块标记为不可用。

位交换:NAND Flash中发生的次数要比NOR Flash多,建议使用NAND闪存时,同时使用EDC/ECC算法。

使用方法:NOR Flash是可在芯片内执行(XIP,eXecute In Place),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在FIash闪存内运行,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RAM中;而NAND Flash则需I/O接口,因此使用时需要写入驱动程序。

楼主:
问下各位高手: 有没有电路图和源代码参考下? 如果有开发板的话最好了, 多谢!

楼主:
好几天没人回复。如果谁给推荐下合适的板子,打赏10块钱。多谢!

网友B:
你去看下STM3220G-EVAL 这块板子吧,貌似带有你要的OneNAND

网友C:
这个onenand flash的外设接口是什么样的啊

网友D(2019-08-18):
请问楼主有找到此类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