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关于JLINK下载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6):
最小系统只把VCC和GND和JLINK链接,电脑会有插入的提示音
然后我做好的这个板子连接VCC和GND电脑没反应
我是用JLINK下载的,BOOT直接BOOT1和BOOT0都直接接地,链接JLINK没反应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一般BOOT0和BOOT1跳线都跳到0(地)(最好通过电阻接地)。

网友:
必须要接电阻到地的,否则就是会出现系统运行异常的问题

网友B:
用的keil吗,看下是不是选的是jlink

网友C:
看看jlink下载的flash地址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