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程序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6):
最近调试程序,每次上电后,程序都不运行,想不起振一样。一开始用仿真器BEBUG一下就好,但是重新上电又不行啦。后来发现我用万用表的表针动一下msp430f149芯片的复位脚就能运行啦,这是怎么回事?断电后等一会程序能正常运行,但是如果瞬间断电瞬间通电程序就不能运行,求大神帮忙看看!

网友A:
是不是程序一直处在复位状态

网友:
加一个释放二极管,保证复位电容断电快速放电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电源,是否上电时候不稳定,导致不能正常服务

网友C:
电晕稳定性是前提的,必须保持电源的稳定。

网友D:
建议检查电源纹波和上电时的电压波形

网友C:
这个还是比较好整的啦,一步步的调试就可以的了

网友E:
用万用表的表针动一下msp430f149芯片的复位脚就能运行

为什么会这样,是按下复位键了吗,检查一下复位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