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m调用asm

楼主(2016-01-26):
如何在pic单片机中asm调用另一个asm里的函数

网友A:
拷进来最简单,include进来也可以。

网友B(2016-03-11):
被调用的asm用 GLOBAL 声明,调用的时候用EXTERN

网友C:
每写一个.asm文件,写上一个对应名称的.inc头文件,在这里.asm文件就是函数的功能文件,.inc文件就是声明要调用的函数(extern),使用#include将*.inc文件包含进来;类似.c和.h文件的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