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407板子控制摄像头采集图像

楼主(2016-01-26):
用一块2407的板子控制摄像头采集图像,串口读回来的数据太大,想存在数组里。但是 定义的数组超过2K时,程序就会跑飞,搞了一天也没找到毛病,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是不是存储器分配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数组过大了,非法修改了内存中的某些数据

网友B:
把数据指定到某个区存储

网友C:
图像数据量大,不行就外扩存储器吧

网友D:
2407高图像  传输  是比较困难的

网友E:
这个需要看下你的RAM的空间大小的。。有必要的话必须由优化下程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