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/OS-II里的SysTick_Handler()这个是什么中断服务???

楼主(2016-01-26):
这个中断是怎么回事?
硬件触发的又是怎么回事?

OSTimeTick();看不懂!!!!!

网友A:
中断服务函数,在STK_VAL寄存器中的数值置0时,并且TICkINT触发异常使能位为1时,会产生SysTick中断,在SysTick_Config()函数中会调用NVIC_SetPriority()函数配置SysTick中断。而SysTick_Handler()就是用于服务中断的。当然你不产生SysTick中断就用不到这个函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断服务函数,在STK_VAL寄存器中的数值置0时,并且TICkINT触发异常使能位为1时,会产生SysTick中断,在Sys ...

什么是SysTick中断???

网友B(2016-02-25):
一个周期性的时钟,计时用的。你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中断触发SysTi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