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
AD9打过孔的问题

楼主(2016-01-26):
我在学习AD9画图,发现一个问题:
打过孔的时候,如果打在线上还好,否则,设置好了网络标号,
一连线,过孔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突然消失,还得重打,有时候
很让人抓狂。各位大神有好方法吗?谢谢!

网友A:
打过孔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打,别积攒一大堆一块打,不然就分不出来那些是刚刚打的了,另外,在一条线上打多个过孔要注意打孔的位置

楼主:
我都是打一个连一个,没有一块打。
我就是觉得过孔自动消失挺烦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都是打一个连一个,没有一块打。
我就是觉得过孔自动消失挺烦的。

先放好过孔,再从孔开始往外连线 孔就不会消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放好过孔,再从孔开始往外连线 孔就不会消失

我发现不是这样的。这种情况下,过孔也会消失,只是概率少一点。

网友C:
这是正常的,只要你按正常操作来就可以了。边走线边打过孔啊。原因是你的走线没有连到终点所致。

网友D:
一般来说,过孔肯定是直接打在连线或者是覆铜上,打下去网络就自动设置好了。
如果是在布线时需要过孔的话,可以按小键盘上的+和-。

网友E:
打过时候设置下网络号,就不会消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正常的,只要你按正常操作来就可以了。边走线边打过孔啊。原因是你的走线没有连到终点所致。 ...

什么叫没连到终点?我设置了网络标号,线也连到过孔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打过时候设置下网络号,就不会消失

**作的时候,会消失。不设置网络标号,根本就连不上。

网友F:
假设现在你有一根网络为"pwr_en"的走线,有一个网络为"pwr_en"的过孔,但两者没有连起来。
你用放置走线的方式来连接走线和过孔,过孔可能消失。

但,你单击选中这条走线,把鼠标指针放在走线的末端,指针会显示为“↔”,这时再单击,则可以把走线延长,可以拉到过孔处与过孔相连,这样过孔应该不会消失。

网友G:
边走线边打孔,还没有遇见过你说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