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L9110驱动直流电机时芯片发热

楼主(2016-01-26):
一个单闭环的直流调速系统,使用L9110来驱动电机,但是由于焊接时之前买的原型电机不好固定,临时找了个其他电机代替(具体型号不知),但是在转速上要明显高于我原来的那个,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只要电机转动起来,用不了一会芯片就烫手了,不知道是不是电机问题,还是我使用滤波电容的影响

网友:
估计是电机的问题

网友A:
测一下电机的内阻有多大

网友B:
没电路图不好说,另外估计也和电机有关了吧。

网友C:
电机功率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