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求推荐一块运放

楼主(2016-01-26):
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运算放大器,要求能放大电压到正负60V以上,频率1Hz-30Khz

网友A:
用音频驱动器,LME49810。

网友B:
LTC6090/LTC6090-5

网友:
有   高压运放PA91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25734-1-1.html

[运放] 关于高压运放PA91的几个疑惑 [复制链接]   未结帖(40)
myx1992521    楼主| 发表于 2015-12-4 10:18 | 只看该作者 |返回版面|屏蔽|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
最开始,用PA91搭一个放大15倍的反相放大器,如图0所示

网友C:
BB3580,HA-2645、

网友D:
pa系列的去找

网友E(2025-01-09):
自己搭一下吧,不愿意搭就APEX PB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