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3内的通用数字块UDB

楼主(2016-01-26):
通用数字块概述、PLD模块、数字通道模块、状态和控制模块和基于PLD的自定义元件设计

楼主:
通用数字块是PSoC3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功能单元,读者可以使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,定制IP控制器设备,这样也大大扩展了PSoC3的应用领域。
PSoC3中的UDB使得PSoC和传统MCU相比,有更大的灵活性。

网友A:
新一代的UDB在配置粒度和实现效率上进行了权衡。这种方法使得能定制数字操作来满足应用要求。

网友A:
UDB是CY单片机的一个特色

网友B:
UDB是由可编程逻辑PLD、结构逻辑(数据通道)和灵活的布线资源来提供在这些元件、I/O连接和其它外设之间的互联。比如最简单的功能是定时器、计数器、CRC生成器、PWM、死区生成器,通信功能包括UART、SPI、I2C。在可利用资源范围内,PLD块及其连接性,提供了全特性的通用可编程逻辑

网友C:
PLD块       每个UDB中有两个小的PLD。这些块从布线阵列中提取输入,然后生成寄存的或者组合的积之和(SoP)逻辑,这些逻辑和寄存器用于实现状态机,控制数据通道的操作,条件输入和驱动输出。

网友C:
数据通路块        数据通路包含动态的可配置的ALU,两个先进先出的队列FIFO,比较器和条件生成。

网友D:
状态和控制块        这些寄存器提供了一种方法,用于CPU固件和UDB操作交互和同步。控制寄存器驱动内部的布线,状态寄存器读内部的布线。

网友D:
时钟和复位块      这个块为UDB内的每个独立的块提供时钟选择和使能,复位选择。

网友E:
链接信号       PLD和数据通道有链接信号,使得相邻的模块能被链接,来创建更高精度要求的功能。

网友F:
支持下,UDB是PSOC的特色